HP Compaq 2710P不认硬盘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9):
板号:Norn
芯片: 965GM + 82801HEM
故障现象:能开机,但不认硬盘,BIOS里也没有

   客户描述,硬盘是好的,该机硬盘换到其他电脑,可以认,其他电脑的硬盘换到这里,也是不认。因为这个是固态的小硬盘,我这里可没有测试的。

拆机,直接量HDD1 20 39脚,有3.3v供电,2脚硬盘复位也正常

看来供电和复位都没问题,查数据,量PD_D0到PD_D15的抗组,发现PD_D0对地了。其他的都有520左右。而PD_D0是直接到南桥的,直接更换一个HBM,开机,可以认到硬盘。

(论坛上看到。HBM可以代换HEM,只是少了一个AMT功能,好像是这个。)

网友:
我也修到过南桥数据线线短路的

网友:
基本上可以说南桥取下来重做应该会好...桥虚焊了

网友:
南桥短路的多,植桥好的少吧

网友:
台式机上植球的南桥还能好一部分,笔记本上的再植球好的很少

网友:
HBM可以代换HEM,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