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 文件恢复?

楼主(2010-07-29):
请教,,我有个笔记本硬盘,,分区都在,,无异响,,进系统,,能看到文件,,打开D盘,,有点慢,里面文件都能看到,,但是完整的复制不出来,,容易卡,,或死机,,D 盘在85G 容量,,现在要里面一个文件夹,,1 G 左右,, MHDD 下检测,,,百分之三  和百分之九的地方有二处较严重坏道,,,不是连续性的X ,,而是有间隔的,,, 用一般的恢复软件恢复容易卡死,,哪  位老大,,指点一下怎么做呀???听说有镜像克隆,,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用WINHEX试试 或者直接DE拷贝

网友:
用WINHEX  怎么做呀?

网友:
用GHOST把整个硬盘做一个镜像放到一个好的硬盘上面再搞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说的没错。但如果换做我的好。是硬盘对考。这是对考教程:edu.cnzz.cc/pcbase/basesoft/2895.html 这个是我常用的数据恢复软件。也可以分区.修复引导。希望对你有帮助。数据恢复软件下载地址

网友:
楼主仔细用MHDD检测一下,看坏道是不是有规律的。
GHOST镜像坏道盘不可取。首先考虑DE,如果没有,就用MTL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