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945gc

楼主(2010-07-29):
开机能显示就是进系统在滚动条后就重启  就着样反复    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进系统,确定的主板的问题吗?内存,电源,系统版本换下试试,是主板的问题进PE试下。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一下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试看呀。。。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哟。。。

网友:
如果主板供电正常,说明南桥不良了,空焊或者坏

网友:
在滚动条那里多数是在检测IDE设备把不用的IDE给关了  或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顺便扫描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板上各供电正常不正常   BIOS坏   外设有驱动有故障【网卡 声卡等】  内存有问题  系统有问题 显卡有问题【独立】  散热不好  北桥有问题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