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AP965+GLI奇怪故障

楼主(2010-07-29):
  如题,亮了掉电。一块一模一样主板对照都一样没有异常

网友:
一般掉电的板,多是时钟偏移,电容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
掉店的时候摸摸板上是否有温度过高的芯片,有的话更换!!!

网友:
没有异常为何为掉电?
楼主看一下到哪里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电可能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先排除温度问题  再就是BIOS出错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块电源试试,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摸一样的主板,BIOS什么的都 互换过 问题不解决

网友:
整张主板洗干净。。放入烘烤箱烤烤可能时钟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重点查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就 掉电 温度 很低的

网友:
会不会是有场管软击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