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急!

楼主(2010-07-29):
谁有这个芯片的PDF    飞利浦驱动板的主芯片。 芯片型号NT68665MFG-128

麻烦大家帮忙找找。

网友:
PDF不好找,可以给个引脚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种芯片的PDF没什么大用,张老师给你引脚功能应该就行了。
不行,我给你上传个PDF。

网友:
图太大,截成两张来传,,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天来发下维修过程,客户拿来的现象是接信号线总是显示无信号,拆开来一查驱动板的保护电路有短路,顺着查呀查,查到NT68665的68还是69脚短路,(具体那个脚忘记了,最后解决方法是把短路的那个脚撩开(等于不用这个脚)一接信号就神奇般的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教一下,是每个驱动板都有保护电路么?还有怎么找保护电路啊。
我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就是VGA口边上那写三极管,二极管,我全部拆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我知道那几个三极管是和R,G,B想通的,如果缺色的话就拆三极管,也不影响使用,那就是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