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940板子怪问题

楼主(2010-07-29):
一块WINFAST 940板子,开机CPU供不上电,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一样,测场管和旁边元件没发现有问题。想问一下北桥会不会影响CPU供不电吗?
cpu
芯片

网友:
VTT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
别的电压都有,就是 ISEN 没电压。这个脚正常电压应是几伏啊?

网友:
EN脚电压一般都是1.2V用内存的负载电压做上拉 。先确定内存负载是正常的,单桥的板这个信号是桥发出来的 。

网友:
EN没有电压,PWM是不会工作的,先查线路

网友:
没有EN AMD就加焊北桥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今天上班接着搞,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