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雷击的W500

楼主(2010-07-29):
拆机后,将明显烧黑的芯片都换掉,测各电感处,没有短路,通电开机,logo界面也出来了,但是一直死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南桥有没有可能被雷打坏了,暂时没有这样的南桥,有没有哪位兄弟接到过这样的机器,请教一点经验

网友:
换南桥吧,这种故障我修过。

网友:
先刷BOLS不行应该是桥坏了吧

网友:
遇到挡 LOGO一般是POST自检过程被卡住了,拔了键盘,拆掉声卡,拔插内存等试试,把POST自检的设备都排除。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我也搞到一个W500
不过没有烧件    停在BIOS处没反应
网卡拆掉照旧
找不到BIOS可刷
想换南桥试试了

网友(2010-09-03):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吧-换了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