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FAN 报错

楼主(2010-07-29):
开机画面后,老出现FAN 报错,然后断电 ,各位大大们,能否讲解一下。密码IC也会影响,对不。换了密码IC,绑定和BIOS是不是也要换?

网友:
风扇报错跟密码IC没有关系。
为什么不拆机测风扇是否好坏,风扇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谁说的啊
X61的和密码芯片有关系啊
有个副风扇要改资料才可以的啊

网友:
IBM的基本要换原装风扇才能解决的。

网友:
是啊。肯定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换个新风扇吧,不要想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