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G31LM主板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0-07-29):
前几天修的一块科脑G31LM主板,原来故障是点不亮;这次又拿来了,又不跑码了!显示E0;请高手指导!

网友:
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供电时钟都没有问题的话   打排阻的值

网友:
显卡/声卡/网卡

Intel G31

Intel

采用Intel G31+ICH7芯片组

集成Realtek ALC662 6声道音效芯片

集成Intel GMA X3150显示核心

板载Realtek RTL8102EL百兆网卡

CPU规格
Intel

Core 2 Quad/Core 2 Duo/Pentium D/Pentium 4/Celeron

支持Intel Socket 775接口处理器

LGA 775

FSB 1333MHz

内存规格
DDR2

支持双通道DDR2 800/667/533内存,最大支持4GB

扩展插槽
PCI-E 2.0 16X

1条PCI插槽,1条PCI-E 1X

一个IDE插槽

2个SATAII接口

I/O接口
4个USB2.0接口

1个串口,1个并口

1个RJ45网络接口

VGA接口/音频接口

板型
Micro ATX板型

其他特征
3年质保

其它参数
纠错一个四针,一个24针电源接口
附件
内存描述
支持双通道DDR2 800/667/533内存,最大支持4GB
装上533就E0了。装上667就能运行,它应该支持533的啊!电压装533为1.9V,装667为2.0V

网友:
是不是电压有点高啊!测供电管好的,会是那得病呢!

网友:
E0是检不到内存,重点查238脚的3.3V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从3.3V的橙色线飞根线过来就行了!!!

网友:
不上的现在好多板都要上667才能过的  换个667内存吧

网友:
查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和各个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 测SPD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E0主要查内存和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E0跑码了   是内存不过  这个板要用双核的U  和 667以上的内存  两者有一个不满足 都会不过内存

网友:
为什么楼主没告诉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
EO 大多是内存啊  换内存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238脚  是哪脚  内存第一脚从哪里看出来

网友:
E0跑码了   是内存不过  这个板要用双核的U  和 667以上的内存  两者有一个不满足 都会不过内存! 就是涵山师傅的判断结果!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