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V星老主板MS6199时钟波形斜的怎么排除!

楼主(2010-07-29):
一块老P4主板MS6199,诊断卡跑数跳动到7F(很多主板此时已有显示了),复位也有,无显,查电压正常,测时钟波形,一看变了,从左上角往右下角斜,也就是原水平的中心线变成了斜的中心线,波形与水平时一致。不知何故。请赐教。
主板

网友:
你测的是哪儿的波形?

网友:
测一下晶振脚波形如果不正常换 一下 电容跟晶振

网友:
测了晶振以及各输出Pin的频率,都斜了。还真邪啊!

网友:
换晶振 检查傍边的电容

网友:
查AD线,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