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联想代工 V星L-VK8T890M 开机显示到 lenovo 就死机!

楼主(2010-07-29):
求助 V星L-VK8T890M主板 开机显示到 lenovo 就死机!能换的都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小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外设呢,最小化系统试试,看能过不

网友:
我说的是 cmos下的Lenovo,还到不了系统那一块呢!

网友:
二楼的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BIOS刷错了也会卡LOGO 在刷下

网友:
用排除法确定其他件没有问题先.

网友:
诊断卡代码是多少?各路时钟都正常吗?压桥试试有变化没?

网友:
debug卡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