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 高手的来 看看

楼主(2010-07-29):
下图中  如果5V_AUX_S5(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5V电压

而此时 3D3V_AUX_S5(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望高手解释) 是不是就应该有个电压啊  是多少啊 我的为什么没有  有哪些原因

网友:
S5状态下5V转3.3V

网友:
如果说 5V_AUX_S5  有5v

但是3D3V_AUX_S5   输出的也是5v、

这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量到的输出是5V吗?从图纸上看应该输出3.3V

网友:
我好像是有点豁然开朗了

找了个一样的换上有输出了

是3.3V

原来    3D3V  就是 3点(D)3V

网友:
再冒昧的问一句   3v/5v—SO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到百度搜一下,S0到S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好像是个带保护的稳压器,有输入必须有输出。如果相连的2个电容被击穿,则马上关闭5V转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