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电压都正常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0-07-29):
想请教各位大虾在这种情况的流程步骤

网友:
供电正常还要查复位、时钟、数据线

网友:
什么主板,把你的测试数据和主板型号说一下,检测过程可以到基础版块学习

网友:
如果都正常,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建议刷BIOS!!

网友:
我见过很多板 3个电路都正常 刷IBOS还是这样 就无语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打各总线的值 刷BIOS 换IO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就这几种办法吗 ,还有要查的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我感觉很头疼,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hai005
的帖子
供电正常 就查所有时钟 还有PG 还有复位 再就是打种总线的值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不跑码不显示的话,刷BIOS,换CPU,打总线阻值, 试机时记得插上显示器,有些主板不跑码也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维科电脑维修
的帖子
维修的步骤大至上都相同,供电,时钟,复位,总线,AD线,BIOS。。。。你都做到位了吗?如果都测到了,请把数据发上来,帮你分析。如果这些都没做,还再问还有什么办法。。。。。。。。那就真的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新围
的帖子
如果BIOS也正常呢

网友:
张先生
的帖子
数据线是那里的呢

网友:
凝海
的帖子
我的步骤是CPU 内存 桥 COMS 我的步骤看来还差一些啊

网友:
乐天
的帖子
从478到775都有 775的电压CPU1.5 内存上拉1.2主电压2.5 桥1.5

网友:
方邦铄
的帖子
是啊所以才来问一问看看流程啊,每次都碰到这种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考虑下 是不是桥和座子虚汗了呢 这样的主板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