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一款V星的本子,开机灯亮一下就灭,开关要按十几次才可以顺利开机,使用一切都正常.

将本子拆开,拿掉CPU,开机一切正常,按一次就开机,将CPU装上后很明显的就出现如说的故障.

用风枪将CPU周边的元件都加加焊.装上CPU,开机发现故障没了,开机一切正常了.

测试了两天都一切正常,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说热机正常.冷机就会出现此问题.所以不放心,我将笔记本放在空调口那里对着吹了几个小时,将笔记本吹的冰凉,再次开机,果然问题出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以前频繁,有时直接开机,有时需按个三次开机.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指点一下,有没有维修思路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开不起机的时候 看哈差什么工作条件  来缩小范围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有某一组电压没有产生。应该是供电芯片周边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开不起起的时候和能开机的时候对比一下
CPU供电芯片外围的关键引脚
主要是电容
SS脚电容,EN脚接的电容,输出端滤波电容

网友:
一般都是CPU供电芯片或CPU座有问题

网友:
今天客户已经将本子拿回去了,来拿的时候,我还开了好几次机,中途出现一次按一下就灭.客户看了说不要紧,付钱走人了!我晕,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