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的脚位 英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29):
拿个高手解释一下 下图 画圈的 是什么意思

详细解释   ——S0  和  S5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一种状态吧。例如3D3V_S0表示S0状态下的3.3V,至于S0和S5的介绍你可以看图纸的前2页。

网友:
那这个电压  是3.3  是有什么产生的呢

网友:
这是在开机以后,所有的供电电压都开启 我们称为MAIN(SO模式,开机模式)
在插上电池或电源适配器但还没有按开机键的时候,机器内部开启供电称为ALWAYS供电(S5模式,关机模式)主要用以保证开机控制芯片正常运行。
各清楚了吧。还有个在进入待机的时候(S3模式 待机模式)机器内部供电称为SUS供电。主要是保证内存电力供应,以保证RAM内部资料不会丢失。S4是休眠模式和S5一样。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
多谢彭兄的解释,让我对这几个状态有更系统的了解:
S0是开机状态,S5是关机状态,S3是浅休眠状态,S4是深休眠状态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3.3V_S5就是3.3V_ALW??

网友:
ao  明白了

那我插上电源  S5的 应该就有电压了吧

这个电压一般都是哪个产生的 啊

网友:
我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把上面了解了就知道了。S5是插上电源或电池没有按开机按的时候,开机控制芯片才会运行,也就是说EC

网友:
ao  明白了

那我插上电源  S5的 应该就有电压了吧

这个电压一般都是哪个产生的 啊
引用 网友A:

这电压是开机芯片,

网友:
多谢彭兄的解释,让我对这几个状态有更系统的了解:
S0是开机状态,S5是关机状态,S3是浅休眠状态,S4是深 ...
引用 网友B:

说得没有错就是这个说法,反正要记住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电压

网友:
这是在开机以后,所有的供电电压都开启 我们称为MAIN(SO模式,开机模式)
在插上电池或电源适配器但还没有 ...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下,S5关机模式与S3待机模式有什么区别吗?关机电源或者电池要接上,待机也要接上吧!谢谢!

网友:
平常我们所说的待机,其实指插上DC头,不按开关的状态。即S5状态。
S3是我们在系统要进入的待机(休眠),此待机非彼待机。以后干脆把这个状态较休眠好了

网友:
恩 这个待机 和那个待机要注意啊  ,

我当时就是因为把这两个待机当成一个了

把我干蒙了好几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你要理解上面的话,才能明白的,要有逻辑思维想像才能白明的。,我刚开始也不明白,想一下就了解了,
开机和关机。我要怎么说了,。那我说简单点吧。当你插上电源时,笔记本内部就会产生电压,这此电压,开机控制芯片内部就有电压产生说明已经运行了,这时的电压是S5 关机模式,等待你去按开机键。一般主板开机键都是3.3V,有的5V,当你按下开机键时会产生低电平开机信号给开机控制芯片,然后开机芯片会给其他供电。这个叫做SO 开机模式,整机会供电了,那就进入待机模式S3。
先S5---在SO ---在S3----最后S4(休眠模式)
这下明白了吗。如果还不明白我就没有办法了。要自己去理解。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讲的这么仔细!

网友:
谢谢分享知识,我们学习了,再次感谢

网友:
亮亮说的很通俗了,我明白了。哦了。

网友:
一定要学习了,说的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