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F80S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07-29):
接一台华硕F80S,待机正常,不触发,加焊TPS51120(3V、5V芯片)就可以正常启动,凉了就不能启动,TPS51120已换故障依旧,并且周围也补焊,并且不触发的时候3V、5V也是正常的,只要加焊一遍就好,请高手分析!
华硕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你看看南桥晶振

网友:
哈,这故障跟我修过的一台A8差不多情况,我上次是更换+5VO的BOOST电容解决的

网友A:
明天试一下,还有别的可能吗?请高手继续发言,我明天一起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