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威刚万紫千红DDR2 667 512MB 开机报警 错误代码C1 顺便求内存的SPD

楼主(2010-07-29):
威刚万紫千红DDR2 667 512MB 开机报警 错误代码C1  拿去检测 又没发现有颗粒是坏的?拿去其他主板测试也是开机报警?怎么回事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先简单,处理看看,外观有没有破的地方,比如小电阻 这些,刷SPD。用好条带动看看,颗粒有没有发热,短路这些。

网友:
没有坏位 ,能带过去的,刷下SPD试试!!!

网友:
不能带过去 用好的内存带 开机还是报警 要么不报警 也没反应

网友:
那你就刷刷SPD试试看了

网友:
可是没有威刚万紫千红DDR2-667 512MB 的SP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