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 求助 东芝M200

楼主(2010-07-29):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M200 故障时用电池ok 用适配器花屏 死机 一看通病 直接干下NEC电容 换了四个330电容  结果加电电流刀1.0左右掉电 在换电容的时候由于铜箔太窄 就在旁边用刀刮了一点铜箔 现在想起来有可能时刮铜箔的时候刮到过孔了  所以现在求一张此板CPU背面的大图 谢谢!

网友:
我给你一张图,你对比下看看。

网友:
哪位师傅能帮帮我呀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机器还在修吗?
我这里有台机器 需要我就给你

网友:
另外,这个机器我修过一台,看我发过的帖子,你这个可能跟AC IN识别信号有关。帖子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2856-from-home.html

网友:
换NEC大电容。东芝m系列的很多都这样。通病、

网友:
你要的图片在附件里

M200 nec大电容图片

网友:
加四个太少了,加八个才够,

网友:
这个NEC大电容怎么加上去啊,那位有图可否上传一份啊,感谢了!

网友:
我加了8个也不行 哎!换回以前的半坏电容可以了

网友:
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换回坏电容又好了,那故障怎么排除的

网友:
会不会是极性搞错了,加4个330UF电容应该OK的 中间是正极

网友:
把电容斜着放就OK了,的确铜箔有点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