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冷机可以启动热机不可以,热机启动冷机不可以

楼主(2010-07-29):
大家讨论下为什么现在好多机器就像:
1种情况冷机不启动,热机可以启动。
2种情况热机不启动,冷机可以启动。
上面些情况都会有些什么问题导致的呢??讨论下。活跃论坛气氛!

网友:
冷机不启动,热机可以启动。感觉是电容有漏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
我遇到过冷机不启动热机可以启动的修了好多次知道最后开不了机器了,唯有放弃

网友:
这种机子最麻烦了,到最后估计都只能换板

网友:
遇 到 过 很 多 次 了 比 如   我 们 常  遇 到 了的   IBM  T系   跟 DELL  620  M 等  等   多 是 电 容 在 做 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