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新天下P4-845GL-M主板PCI,IDE都没复位电压怎么查

楼主(2010-07-29):
主机是清华同方,主板用新天下P4-845GL-M主板,开机跑00,诊断卡RST灯不亮,查CPU供电1.72V,内存供电2.5V,后再测PCI的15脚,IDE的1脚都没复位电压,请问朋友们怎么查!

网友:
顺灰线查到SB的线,复位脚到SB的线

网友:
但各时压时序...

网友:
查各电压时序

网友:
对了我还没说,灰线应该是PG信号吧,电压我测了有4.7V,PCI和IDE复位脚在按RST开关时也没反应,都是0V

网友:
还有问一下xurui2000 朋友,电压时序怎么测!

网友A:
问一下“我来了呀有人”为什么要查PG线,我跑了PG线是进一个门电路差不多的14脚集成块型号是27A2H68,复位脚是指接按键的复位脚吗,按键的复位脚也和总线的复位有关系吗,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顺灰线查到SB的线,复位脚到SB的线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我来了呀有人”为什么要查PG线,我跑了PG线是进一个门电路差不多的14脚集成块型号是27A2H68,复位脚是指接按键的复位脚吗,按键的复位脚也和总线的复位有关系吗,介绍一下好吗!

是74HC14吧

网友:
恩,14脚集成块上面一排是27A2H68,下一排是HC14,前面找不到74,就是门电路吧

网友:
这个板CPU供电1.72V有点高了,应是1.4V左右,看下南桥的3.3V,1.5V,1.05V有没有,如有,换那个14脚的吧,板不在我手,只能估计了

网友:
还有1394,网卡芯片短路了也会引起全板无复位,把这些下了试下

网友:
恩,14脚集成块上面一排是27A2H68,下一排是HC14,前面找不到74,就是门电路吧

这个就是7414,只要是7414的就可以换

网友:
谢谢!~“我来了呀有人”朋友,我用的CPU是赛扬1.7的,电压1.7V应该差不多,如果赛扬D可能是1.4V,我先按你的方法去换个门电路再试试,回来再和你们商量!

网友:
还有IO也要看下,有些板ATXPWROK是到IO里去的

网友:
是全部没复位还是单独IDE没复位 追一下IDE复位是谁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都正常  还有查时钟 正常不正常  时钟正常 查灰线PG  与电源管理芯片的VRMPG有没有到南桥  南桥 得到这两个PG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这种状况,南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这是全板无复位

网友:
刚才把时钟晶振短接了一下,有复位了,主板跑C1到FF,按复位有跳变了,关机再开机又没复位了,估计是电源管理没复位,短接了晶振就是给电源管理复位了一下,就好了,现在应该查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