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5S开机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07-29):
飞利浦105S开机灯亮一下就灭,测UC3842的7脚只有5.7V电压,其它脚无电压。拆掉3842测7脚位有40V电压,换过3842上去也是只有5.7V电压,100K的启动电阻很烫,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这台机刚搬来时开机还可以显示十几秒钟的“无信号”画面,后来再开机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检查下变压器,二极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测一下开关管跟3842外围的电阻跟二极管有没不良的

网友:
先带假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