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用电池和原装适配器开机花屏,用不带针的适配器开机正常

楼主(2010-07-29):
一台DELL D610用电池和原装适配器开机花屏,用不带侦测针的适配器开机正常,花屏如下图:此机主板为DAO JM5D,广达代工,可以正常充电,也可以放电,充电时中间哪根针的电压为2.7V,不知道正常不?  无论用电池还是用原装适配器开机,都是出现完DELL的LOGO后即出现花屏,外观上无任何损坏的迹像,现不知从何处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DELL的侦测脚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会不能充电的。不带侦测脚的只能开机不能充电,说明充电电路有问题,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用不带侦测的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也不花屏。

网友:
中间那根不是只是起着侦测的作用吗 怎么会引起花瓶呢 有点费解

网友:
用带侦测脚的适配器时,充电电路是起作用的。而充电电路本身也是公共点电压的一个负载。所以要排除下充电电路的问题。
用不带侦测脚的适配器时,充电电路无效。

网友:
单独用电池开机也不正常,换了一块原装电池也一样的花屏,总是出现DELL的 LOGO后即花屏,有时出现白点,有时出现花斑块。感觉好像是公共点出现了问题似了。费解 ???

网友:
不带侦测脚。的适配器时,充电电路无效。

网友:
重点查下充电回路。

网友:
主要查下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
后来测试机器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用不带侦测针的适配器开机,第一次开机还是出现白点状花屏,第二次开机OK,关机后间隔短一点开机正常,间隔长一些的话就会出现第一次开机花屏的情况。不知是什么问题 ?郁闷。。。。。。。。。。求高手帮忙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