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FP6137用RT9173代换可以吗(已修复,跟大家分享)

楼主(2010-07-29):
映泰945GC跑45,观察主板发现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个电容鼓了,换后还是不开机,细想电容为什么会鼓,后用手摸电源管理芯片FP6137C烫手,在本站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redirect-tid-142677-goto-lastpost.html查到用RT9173代换,对比精英848主板上的RT9173电路1脚是接地,FP6137C是不接地的,其它脚功能都很象5,6,7,8脚都一样是连在一起的,大概都是5V电源,不知道朋友有没有试过!

网友:
应该能通用,这两个芯片都是给内存提供上拉供电的!!!还有几个芯片能代用,如rt9199、w83310ds等!!!

网友:
脚位一样应该可以。

网友:
哦,好,谢谢,我去试试,好了跟你们说一下!

网友:
只要是产生VTT供电的IC应该都可以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一下FP6137的脚 位  如果是5678连一起  2脚接地   1脚接内存供电 那么就可以换

网友:
谢谢朋友们,我修好了,通过验证是可以代换,1脚是接内存供电1.9V,2脚接地,3脚基准(内存电压的一半),4脚输出(内存电压的一半),5.6.7.8连在一起都是5V,原理是通过3脚基准电压(内存供电分压得到内存一半的电压),使4脚输出1%误差的一半内存供电的电压,所以3.4脚电压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3,4脚电压不一样应该就是RT9173的问题啦

网友:
我就不清楚了,以后我遇到这样的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