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只有一个内存槽可以用

楼主(2010-07-29):
今天接到一台V3000 AMD的,已经修过一次,拆机直接上BGA 做桥,完事测机时发现只有一个内存槽可以用,打阻值时发现,在好的槽子上面 假负载上的两个"SA "都是与地相通的,且电压都为1.46V,坏的槽子上其中一个SA接地另一个有阻值,有阻值的电压为3.3V

初入本行不久,还请师傅们指点指点  SA是指什么???

插槽已经重新补焊过.....

网友:
在论坛有看到类似故障说是AMD U的问题,因为也是AMD的U 考虑到内部含有内存控制器, 可手上没有合适的U可以试, 有师傅修过的话,给点一下

网友:
你先试一下,插两条。看能不能识别到,有的AMD机器,在插一条时不能插在第二个槽里,但是两条都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两个条子单独在好的槽子上用都没有任何问题,换到另一个上面就不行了, 因为两个条子同时使用黑屏,才发现有一个槽子是坏的

网友:
哦,是这么回事呀
那这个笔记本应该是DDR2的内存,DDR2内存是由CPU的内存控制器分开管理这两个槽的,我建议还是换个CPU试一下吧。

网友:
感觉会不会是单桥的问题,....继续等待高手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是CPU坏了,可以用但是只能用一个内存,可能里面的内存控制器坏了一个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没有CPU还,重新做桥, 内存依旧是只有一个可用, 本子时亮时不亮,不亮时电压到1A多点

网友:
应该是CPU座的问题 。

网友:
等楼主的结果,让我说的话应该桥的是,但你又搞了一次,等....

网友:
现在就想搞清楚,到底是CPU还是板子....手上又没有U可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