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求助啊!!!联想天逸F31A插硬盘挡LOGO

楼主(2010-07-29):
小弟我今天接到一台天逸F31A 客户都知道拔了硬盘,可以进BIOS。但一插上硬盘,就死机,就挡在联想标志那个地方死了,硬盘是好的,求高手指点。小弟在这三科YOU了。

网友:
假如硬盘是好的 那么看下硬盘接口处的电路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原件要是没有的话直接干南桥

网友:
这么直接,就干南桥了!!!先分析分析啊!!!

网友:
好的,哥们们,明天试一下。

网友:
3#朋友说的没有错, 把要点都说明白了,具体操作就需要你自己动手测量了,不要问为什么?动手操作后,你的临床经验就大大增长了。

网友:
如果客户的硬盘没有什么重要的资料的话,把硬盘装到其它机器上,重新分区格式化。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也是联想的机器

网友:
哈哈,问题解决了,但你们根本想不到是哪里的问题,哈哈哈。第一不是什么线路,第二供电,更不是什么断线,南桥就说不上了,太高兴了,哈哈哈哈

网友:
换个硬盘,在仔细看下接口,最后在去尝试下南桥

网友:
楼主太不厚道了,别人都帮你,而你解决了却不出来分享一下,这叫别人下次如何再帮你!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个 ,T60 的 装硬盘挡机,换硬盘也挡机 换南桥OK 不妨借鉴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直接做SB嘛

网友:
楼主太不厚道了,想招炮轰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会导致挡logo,学习了

网友:
哈哈,告诉你们吧,是光驱的接口有二个脚氧化了,我用小刀刮了下,洗板水洗干净,在把光驱插上去,一路狂奔进系统,,,,,,,,,哈哈哈,,,,,,,这故障太怪了

网友:
硬盘周边,南桥

网友:
有时候问题出现了,找原因是最重要的,,虽然没有遇到过,但我们都能学习下。。

网友:
接口 供电 .... 断线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