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之点火回路疑问,

楼主(2010-07-29):
修到一机器,联想3000  N200机器。二修,来时南北桥均短路,大量IC被动过,,板号是LA-4XXX 忘记了,反正是和F41是一样的板子

本来准备放弃的,但是因为所以,硬着来干了,

打掉南北桥之后,发现3V电感阻值偏低,烧出一个坏IC。。KBC2965 over了

现在的问题还是保护隔离没有过,

上面的PU1A产生的acin  和pacin 均正常产生,

PU1B没有正常工作,+输入端电压比-要低,所以acon信号没有产生,导致点火失败,

继续追查

发现PQ1,3脚只有10V左右,PQ3也正常的导通,所以输出到+B肯定只有10V左右,人要是饿肚子,肯定不会干活,所以下面的电路直接罢工,,

我打掉PQ1。。S级有正常的19V了,我也就迷茫了,虽然也只是个试探电压,但是总不至于拉低那么多吧~

怀疑后面短路,开19v的大电流去烧,没有结果,才0.12A的电流,貌似没有发现短路,纠结

请教各位大大,什么原因这个电压会拉低那么多呢,还是正常只有这么多,,希望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点评):
0.12已经足够大了 超过0.05的 都是电流过大的

网友:
占个楼, 问下, VIN阻值多少

网友:
B+有短路,或B+有过负载现象

即使是在点火阶段
B+也应该在约18V

网友:
回楼上的,在+B点我用大电流去烧,没有发现短路点啊,阻值也正常,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

网友(点评):
如果是pwm的上管短 在b+烧会有反应 如果是下管短 在b+烧是没有效果的 你用表测量一下所有电感的阻值吧

网友:
19v,0.12a的电流也不小了啊,要是哪里有短路的就能感觉出来了那。。。

网友:
  所谓的点火就是利用250欧姆的电阻串在电路中检测电流 如果电流过大 流过这四个并联的电阻上的电流也越大 在上面产生的压降也越大 当然b+的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0.12的电流是有大的,还是看看板子上是不是有短路的吧

网友:
可能有轻微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