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后不开机

楼主(2010-07-29):
在系统里重启,完成关机动作后就不开机了.可是主机上的灯也亮,风扇也转,就是屏幕显示无信号!键盘鼠标灯亮着。要强行关机后才能开机

网友:
干SB 试试,SL_P3#

网友:
重起后停在什么地方跑什么码?

网友:
我今天刚弄好这样扔一台机子 对于这些机子我的一般流程是1.打开机箱清灰尘(如果有灰的话)不行的话。2重新插拔下内存,清理干净后确保插紧,还不行那就继续 3.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拿下来清理金属脚和插槽  4.拿下电池过会按上去或用跳线清空如果还不行就麻烦了呵呵5.那可能板子问题先查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再查CPU供电,再看时钟能否起振 复位是否正常就你那电脑我感觉电池部分问题可能大点,换电池可能就行了呵呵

网友(2013-03-03):
现在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重启后诊断卡代码上2A。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