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求用风枪植球技巧。烦请告之。多谢!

楼主(2010-07-29):
询求用风枪植球技巧。烦请告之。多谢!

网友:
这个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多练   练多了就自然会了

网友:
那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吧,
有两种:有铅和无铅
先说有铅吧,只说有铅0.6的珠吧,植珠第一步要把桥上托平,二,助焊膏要少也要平,多了会连珠的,吹时温度350 风速最低,风枪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先吹一边,吹时手不要移等珠吹下去时,在慢慢的移,注意芯片不要吹的太久,很容易坏,特别是显卡。无铅也是一样的做法。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自己多练练习才能掌握

网友:
正解 多练习吧

网友:
这里指的风枪,也要说明一下,用圆嘴还是方嘴。
用圆嘴风均匀。

为了更快请用好大的嘴,那就是风筒,那可是真好啊,呼呼吹不了多少下,锡珠就刷刷亮齐齐的,速度快,又于净又整洁,用手用劲的抠都抠不下来。

方法如下:
1、桥的锡珠用优质的吸锡线(固特牌子,很重要)折叠一下或二下,用烙头顶住在桥上走Z路线,一会儿就涂好了,很平整不刺手。
2、上药膏(上等好BGA油),用小姆指涂抹,感觉就如在脸上抹了一层雪花膏,很均匀就行。
3、用钢网对准桥,洒珠珠,用柔软的小毛刷Z线路扫一遍,珠珠全钻进了钢网孔里了,轻轻的揭下网,看珠珠是不是全在桥上了。
4、最最关键时刻来了,请认真看这一条,左手持风筒,把温度调整到最高,600度(不要吃惊,我平日就是这样做,重点后面就说来了,认真听),高度2厘米左右,请以正圆螺旋状吹之,速度以每秒2.5圈吹,绕着桥的边缘吹,不可以吹桥的正面,边吹边加BGA油,你看,那些油都给桥吸进去了,这是好现象;
5、数了一下,转了300圈,瞧啊,锡珠长了眼睛似的,全部都乖乖的归位了。
……

是不是很简单,要点掌握了,那你也成功的快了,不要几天,你就是闭上眼都做一个好桥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不能太高  否则桥容易挂 我一般是280~300度左右  就是吹的时间要得长一些

网友:
楼上的 大师正解 方法掌握主要多多的练习

网友:
风枪风速不能太大, 而且不能老对一个地方吹,      要把芯片放到一个小散热片上吹.  让它受热均匀,   不然是很容易挂得,     要注意,   多练习吧.

网友:
多练一下就熟了

网友:
把枪嘴取下来 先放高点吹 油溶了在慢慢放低 不要里BGA太近了 把球吹飞了就好好玩了 吹的时候球动不要着急 珠子溶了会自己归位的 嘿嘿  温度350吧  我一直这么高的 哦 我是在电炉上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