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寸纯平一条横线

楼主(2010-07-29):
一开始颜色有偏差,拆机点了些虚焊,再装好,就只有一条横线,场IC:TDA4841PS,行场部分点了很多虚焊,检查过,没有什么焊的不好的地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还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场IC热稳定行变差,建议换一个

网友:
换个场块吧。

网友:
仔细看一下焊的地方有没搞连锡吧

网友:
这个是了基本的了,,是场电路

网友:
如果场块击穿损坏一般表现故障现象是显示器过流保护,直接表现为黑屏,你那现象建议查下场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再仔细补焊,查供电,换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