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0-07-29):
联想L197WA液晶显示器,故障表现为开机后亮度正常,随即变为最暗的亮度,调节对比度 亮度无效,恢复出厂状态可以瞬间亮度回复正常而后变暗。

     怀疑数据丢失,因无可用的维修资料,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用一空白的存储器更换如下图的24C04,开机亮度和对比度不再变暗,恢复正常。

网友:
24C04是存储一些用启平常调整好一个些信息比如亮度 对比度  色饮和度   出错了还有可能开不起机  拆了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也见过这样的一个机子,不过那时我什么也不会,现在也是什么也不会,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以为屏老化了呢,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多了解他的工作原理

网友(2010-12-25):
谢谢楼主,我刚碰到这种故障,可以一试

网友:
  还以为屏老化了呢,

网友(2011-02-16):
楼主有没有修好
我手里也有一台   二楼的说拆了行不行

网友(2011-04-21):
哪位大哥有数据给发个不就行了吗?我今天也是刚遇到一个,还没解决呢

网友(2011-08-17):
这种情况是首先怀疑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

网友:
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2011-09-16):
楼主有经验啊

网友:
俺是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板号和lz不同,昨天我也用这种方法把24c04焊下来后把数据清空后装回,除了待机状态不显示联想的logo外,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
24c04是存储器

网友:
点一下灯管不行刷程序

网友:
先别忙去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先用通高压一体板试试看是不是同样现象,,看一下子ON/OFF的电压是不是否直正常,这些都正常,然后再去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通用驱动板二十多块钱,省心省力,

网友:
学习一下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2011-11-10):
呵呵 楼主我的机子也是这个问题啊  正准备刷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