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有什么用在电路中

楼主(2010-07-29):
在南桥旁边的有个LM324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LM324 是四运算放大器,当它得到一个供电 就会进行运算,当输入正大于负输出高电平 反之 低电平,

网友:
我还是不知道这东西在那电路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如果不用的话有什么影响让你笑话了

网友:
是什么主板呀 在每个主板中每个位置的作用都不 一样

网友:
在南桥和电池旁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作用就是用来控制场管导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你的回答对我有用

网友:
也是控制芯片 和其他的控制ic都一样

网友:
一般用在控制场管的导通,在内存方面用得比较多

网友:
一般用在DDR内存供电,AGP 桥供电,总线供电,控制场管导通和关闭,输出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