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CMOS 放下电可以开机,进了CMOS保存信息后重起又 ...
IBM T41 CMOS 放下电可以开机,进了CMOS保存信息后重起又启动不了

楼主(2010-07-29):
IBM T41 CMOS放下电可以开机,进了CMOS保存信息后重起又启动不了.
是BIOS程序坏了吗,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如果有,刷BIOS。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检查 rtcvcc 电路 pmh4 和南桥是排查重点

网友:
rtc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BIOS程序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