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师傅的请帮帮忙

楼主(2010-07-29):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昭阳E390A的机器
客户说有线不能用    由于找不到同样的网卡芯片
师傅让我用5788的芯片
我想知道   5787和5788的芯片能不能通用
请师父们帮帮忙

网友:
呵呵,这个你在网上查查芯片的管脚定义不就知道了。

网友:
把网卡芯片的全名发上来大家帮你研究一下呀。

网友:
BCM吧。这种差一个字母的一般不能换。

网友:
师付让你换你就换,换过了就知道能不能用了。等你以后当师傅就不会让徒弟换了

网友:
在网上也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PDF 文件呀      在说也是BGA    封装的呀

网友:
我换了  网卡芯片    5787和5788 是不通用的     换上去   短路  烧了   开不了机    才下来就能量了

网友:
经验啊,先驱了。以后我们都知道不可以换了

网友:
BCM5787和5788是不能换哦,我前几天就干过这样的事,最后重新订了5787,换上就OK了

网友:
不能互换,型号不一样,引脚也不一样

网友:
芯片这东西 不要轻易代换!!!除非查资料确实可以换!!

网友:
知道了哦

网友:
经验,实习的经念。确认,确认再确认噢

网友:
这事在我这儿也遇到,换上后不跑了

网友(2010-09-03):
都说不能换。。看来。。楼主还是找下dbf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