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显卡后正常,第二次开机就报警(一长2短),清一下CMOS电池又正常

楼主(2010-07-29):
现象:hp v3000 intel cpu  显卡花屏,显卡为g86-630-a2,加焊后正常不花屏,第二次开机显卡报警1长2短,CMOS电池短接清空一下,又能正常显示,第二次开机又报警,也就是是说短接一次只能正常开机一次,重植,换新显卡故障依旧,希同行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这样的显卡 做了 过段时间还是一样的   还是会花屏的  最好 换个散热低的显卡

网友:
bios刷个看下哦不行就换的新的显卡

网友:
刷一下BIOS吧,不行的话,换一个改良的显卡,风扇改常转。这机器就这样样

网友:
bios 刷过无效

网友:
你用的什么BGA设备做的,最好有块板对照一下显卡周围小元件脱落.

网友:
你应该用升级版的显卡做上去,我们换了好多都没有出现像你这种问题的。。

网友:
看看设置有问题没有。

网友:
你查查看ec 周围有没有掉件,一般都是ec出错保护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显卡可能是做好了,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南桥了,做南桥吧

网友(2010-09-05):
应该是南桥里的CMS电路出错造成的,你做一下南桥试试。不行就换一个好的南桥、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试不插bios电池反复开机是什么样
或者是主板有没有装平整  显卡部分一定不要鼓

网友:
可能是做BGA的时候周边元件没保护好,给搞脱焊了,或者直接烧坏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刷一下BIOS试试看 。不行的话就换个升级版的631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刷一下BIOS试试看 。不行的话就换个升级版的631吧

网友:
先看看电压正常了吗,如果电压不正常,再做显卡也不会亮的

网友:
重新换个新的把 用631 的代替 就不会反修了

网友:
一般显卡门的显卡 直接换改良显卡好了! 不过就是贵了点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不能专注于一个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我到是第一次听到,楼主最后有没有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