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北桥坏了吗?

楼主(2010-07-29):
我的一块865gv主板,pci,的时钟有,但内存和cpu只有一个时钟,不知是不是北桥坏了,求个位指点。

网友:
没时钟怎么跟桥有关系呀 测一下时钟芯片旁边的小电阻看一下时钟芯片有没正常发出来,没有就是时钟芯片坏有就查中间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865的时钟不正常 一般是时钟芯片 或是  这两个时钟线路上电阻的问题

网友:
就是啊  不一定是北桥坏了  可能是时间信号没有到  期间的短路  或者是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我看到内存的时钟是通往北桥的,却没有时钟信号,不知该如何查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量量正面的电容看看短不短再量量背部的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