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5过完滚动条蓝屏

楼主(2010-07-29):
三星R455过完滚动条蓝屏。重装系统进PE系统快进桌面时会自动重启。bios启动项会自己改成硬盘启动。请大虾们帮忙参谋参谋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设置不是有2个硬盘选项,以前我师傅说是那个在前就要选后面的,我试过那是在HP机上也出现LZ同样问题,可以解决。LZ试试看

网友:
先把一些外设关调试试

网友:
已经把外设全部拿掉就剩个光驱。系统始终做不进。要么蓝屏要么跳机。lz试过了。

网友:
回复 旿夜 的帖子我是裸板在装系统的。读盘读一半就跳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我装系统进PE的时候会跳机重启。直接装又装不了。在外面勾个系统不释放。

网友:
那只能换个内存试试,你是不是用GHOST装系统。有的挑系统的,换个安装版试下

网友:
回复 彭亮亮 的帖子都试过了哈。老样子、

网友(2012-03-04):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2013-08-16):
我也有这机,有结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