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盘死机,插鼠标不死机

楼主(2010-07-29):
现象:ibm r52 USB口不能用,一量,供电只有2.5V,偏低,经查由6脚mos管供给,卸掉该管,从硬盘供电飞线5V,插鼠标能用,但后发现一插U盘或移动硬盘就死机,4根信号线飞到南桥 也不行,加焊,丛植,换南桥故障依旧,南桥82801FBM,后又发现用USB HUB,U盘插到usb hub中不死机,不解,希同行帮我分析分析,不胜感激,难道桥没做好,还是供电限流保护,对了,USB供电还有一路通过电阻到南桥的叫USB-SYSTEM-OC

网友:
初来乍学,有六脚 的MOS管吗,再说了,就算是六脚的MON管,那它应该是控制出了两路电压,你把它拆了,那一路电压不是也供不上去了

网友(点评):
怎么没有6脚的mos管呢?你没学过电路基础吗

网友:
我新手,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这管如果是MOS管,也极有可能是双极性MOS管,不要拆,查上一级供电,如果有直接飞,如果没有再往上查。

网友:
个人觉得是提供的电流没有达到U盘或移动硬盘的要求,导致出现死机。

网友:
硬盘供电电流不够吧!!

网友:
典型的U盘电流不够.电流带不动U盘或者移动硬盘.

网友:
USB-SYSTEM-OC是过流 你看看这个电压是多少 这个信号应该是带#号的吧

网友:
你应查5V供电不要直接飞线

网友:
你可以重系统供电的5V那里飞线过去,在硬盘那里飞???

网友:
南桥坏了,前二天修了一台康柏5110(南桥IXP460)的也是一插U舟就死机,换一个买来说测好的,装上去故障还依旧,后来买一个全新的装上就OK了.

网友:
应该还是SB的问题,查供电嘛

网友: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呀,量一下USB电压是否有5V

网友:
把供电直接用线连接过来吧  不用原来的的哪个过流管子呢

网友:
换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南桥换了再说,

网友:
5V滤波电容不良吧

网友:
量下在插U盘的情况下电压对不对低的话就在系统5V哪里飞不要再硬盘那里飞不行的话建议再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待机5V 飞过去不行吗

网友:
USB5V由5M加USB_ON转过去的。你没事飞线干嘛?IBM保护电路多。

网友:
我认为也是带动不了负载,电流不够,从其它地方拉个5V看下。。。

网友:
估计供电不到位

网友:
从系统供电那飞5V或重做南桥

网友:
那个不是FET管。。是专用的USB端口限流芯片。。。

网友:
换个南桥就行了。这是南桥问题。ibm的机器很多都这样。、

网友:
接USB-HUB插U盘不死机,换个优盘试试,或者直接把USB口换了,如果还有这现象出现,就直接把USB-HUB焊接到主板上。

网友:
最好不要在硬盘那飞线,会造成硬盘供电不稳的,硬盘容易坏的,应该是USB的供电电流不够,重新追5V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流不够,还是把他给修出来!

网友:
就是你飞线惹得祸  看UsB限流芯片 芯片坏了 就你换芯片  要么直接跳过芯片  切不可飞系统5V

网友:
电路问题,新手没遇到过

网友:
线没飞对,直接从5M飞过来试下,

网友:
好飞不飞,飞到硬盘供电那里,你说硬盘供电突然被U盘拉低,能不死机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供电不稳定引起,我有遇到类似问题,机器是 Dell D600,,LZ可去看看这的电路图,它也是由一个单独的IC给USB供电,如果直接飞线会引起供电不稳。

网友:
肯定是飞线不对 电流太小带不动负载

网友:
多是5V转换成USB 5V供电的MOS的管性能不良导致,直接用焊锡短接DS极,  0欧保险也用焊锡短接,

还有可能就是USB接口附近电路板有漏电或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也是啊用USB鼠标就可以就是不能查U盘一查就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多是5V转换成USB 5V供电的MOS的管性能不良导致,直接用焊锡短接DS极,  0欧保险也用焊锡短接还有可能就是USB接口附近电路板有漏电或线路接触不良."

早已试过短接DS极,  故障依旧

网友:
为什么U盘插到usb hub中不死机,不解

网友:
死机后,供电没有消失,中间的数据线电压2.8V消失

网友:
昨晚修了一块台式机的845gv主板,故障就是插U盘卡死,系统换过,插USB鼠标可以正常使用,后来进BIOS里面把那个USB 2.0模式关了就好了,试试吧,也许有用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USB的5V修好呢。不要图省事飞线

网友:
从硬盘哪儿飞??????
不要吧
lz你换了桥还不对吗那个电压?

网友:
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建议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