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救:色环电阻读法-棕黑黄金绿=100K?

楼主(2010-07-29):
棕黑黄金绿=104乘以0.1,0.5%的误差=10.4欧0.5%的误差
它不是等于10.4欧吗?
为什么我用MF47指针万用表打到X10K位置量到它是100K的电阻呢?
它不是应该才10欧的么!!????
怎么会跑到100K去了呢!?
求老师们的解说啊~~

网友:
五色环电阻分两种,一种其实是和四环一样认的,多出的一环颜色代表的是温度系数,也可以不去管它。另一种五环的电阻是高精度电阻,由于精确度高,误差小,固代表误差就不会用金色或银色,

网友:
104 是100K

网友(2010-08-31):
黄的意思是4个零,不是指4~~是100K的

网友:
原来,五色环的电阻还有两种啊,以前都不知道呢?谢谢大家的分享啊

网友:
也学到了,我一直以为五环的最后一位都是误差呢,没想到还有温度系数一环

网友A(2010-10-23):
100K,没错。
绿色应该不是表示数值

网友:
棕黑黄金绿應該是10.4欧0.5%沒錯 兩種?從來沒聽說過,高精密電阻也只是最后一環多了集中顏色表示無差值而已綠色是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