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全自动申请器

楼主(2010-07-29):
从网上找的qq全自动申请器 你只要输验证码就可以了 我用NOD32查过没有病毒 大家用别的查查看有没有病毒

网友:
晕咯,网上好多。现在Q应该属于过时咯吧

网友:
杀毒软件检测报告

VirSCAN.org Scanned Report :
Scanned time   : 2010/07/30 09:05:00 (CST)
Scanner results: 25%的杀软(9/36)报告发现病毒
File Name      : 1007242123800048d707812eb4.rar
File Size      : 1733558 byte
File Type      : RAR archive data, v1d, os
MD5            : 84a11cec7ea433ec3438c8156d7f6726
SHA1           : bef97b54177323140c50999a0dcbbcbd48700d1a
Online report  : http://virscan.org/report/aad34f490e6570daeb883e31a52783f0.html
Scanner        Engine Ver      Sig Ver           Sig Date    Time   Scan result
a-squared      5.0.0.13        20100730031421    2010-07-30  40.09  -
安博士V3       2010.07.14.00   2010.07.14        2010-07-14  40.09  -
AntiVir        8.2.4.32        7.10.10.18        2010-07-29  0.30   -
安天           2.0.18          20100730.4882903  2010-07-30  0.02   -
Arcavir        2009            201006281601      2010-06-28  0.01   -
Authentium     5.1.1           201007292226      2010-07-29  4.08   -
AVAST!         4.7.4           100729-1          2010-07-29  0.10   -
AVG            8.5.793         271.1.1/3037      2010-07-30  0.33   Dropper.Agent.RPL
BitDefender    7.90123.6194041 7.33079           2010-07-30  4.76   -
ClamAV         0.96.1          11462             2010-07-30  0.53   Trojan.Agent-64034
Comodo         4.0             5584              2010-07-29  40.09  -
CP Secure      1.3.0.5         2010.07.30        2010-07-30  0.65   W32.Virut.ce
Dr.Web         5.0.2.3300      2010.07.30        2010-07-30  10.27  -
F-Prot         4.4.4.56        20100729          2010-07-29  3.89   -
F-Secure       7.02.73807      2010.07.29.09     2010-07-29  2.17   -
飞塔           4.1.143         12.193            2010-07-29  40.09  -
GData          21.591/21.221   20100729          2010-07-29  27.71  -
ViRobot        20100729        2010.07.29        2010-07-29  0.59   -
Ikarus         T3.1.01.84      2010.07.29.76367  2010-07-29  7.80   Virus.Win32.Downloader.ALQ
江民杀毒       13.0.900        2010.07.29        2010-07-29  4.89   -
卡巴斯基       5.5.10          2010.07.29        2010-07-29  1.83   -
金山毒霸       2009.2.5.15     2010.7.29.18      2010-07-29  40.09  -
迈克菲         5400.1158       6058              2010-07-29  18.25  BackDoor-DRV.gen.c
Microsoft      1.6004          2010.07.30        2010-07-30  41.22  -
Norman         6.05.11         6.05.00           2010-07-29  6.02   W32/Smalldoor.LLAE
熊猫卫士       9.05.01         2010.07.25        2010-07-25  40.09  -
趋势科技       9.120-1004      7.346.03          2010-07-29  0.10   -
Quick Heal     11.00           2010.07.27        2010-07-27  40.09  -
瑞星           20.0            22.58.03.04       2010-07-29  40.09  -
Sophos         3.10.0          4.56              2010-07-30  5.04   Mal/PWSDLL-B
Sunbelt        3.9.2432.2      6660              2010-07-29  40.09  -
赛门铁克       1.3.0.24        20100729.002      2010-07-29  1.71   Trojan.ADH
nProtect       20100728.02     8808013           2010-07-28  40.09  -
The Hacker     6.5.2.1         v00328            2010-07-29  40.09  -
VBA32          3.12.12.7       20100728.1344     2010-07-28  4.11   Trojan-GameThief.Win32.Magania.dkku
VirusBuster    4.5.11.10       10.127.32/2003602 2010-07-29  3.56   -
注意: 就算报告发现病毒,也可能是杀软误报,请根据查毒结果自行判断

网友:
小心~!下载后有毒~!!

网友:
还说没毒。。。

网友:
用过了   有ip限制  不是无限的

网友:
没什么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