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控制开关脚能否由12V直接降压成3。3V

楼主(2010-07-29):
在修高压板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输出直流12V的电源,我想能不能串一个电阻,比如1M的连到EN脚来作为开启高压信号,会不会烧掉板上的
三极管
?我接了个1M的电阻,测一下还是有11V多,怎么降不了压?我不想用7805等太多芯片元件来实现
芯片

网友:
把屏电压直接拿来当on/off电压比你那个思路还要好喔,不过还是要做好保护

网友:
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发个话题讨论一下。

网友:
你那12v开关能控制吗,取屏电压吧。

网友:
哦,忘了说了,我是单独维修高压板,手上只有一个12V电源,想接一根3。3V的控制电压出来,不知怎么实现

网友:
cflr119
的帖子
找个atx电源接上不就行了,这问题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