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显卡维修后,一玩3D游戏就定死!!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7-29):
讯景8600GT花屏,烤芯片后。花屏好了。但一跑3D就定死,本人小白兔。请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你先在基地下个MATS8测一测看看结果是什么。

网友:
GPU不良,或者显存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乐天的意思是要从换新的G84芯片吗?要是GPU不良的话,好像就没有修的价值了,这个卡也就值180左右,G84的芯片要多少钱呢?

网友:
拿出来重新做BGA珠球..

网友:
这种情况大致2中情况:1.GPU本身不良。2.加焊不彻底,核心还存在虚焊问题。建议先加焊后再测试

网友:
加焊后不花,3D不良,只能重植或者用功能测试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
另辟途径试试:大幅度降低核心和显存频率,8600gt降到300  700 来试,有机会好的,一般核心不良或显存老化上不了那么高频率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了,我遇到的也有啊,就是跑3D死机或定住不动,mats全pass,核心加焊无果,但大幅度降频显存就好了,在慢慢提高到它能承受的频率再刷回显卡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