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BGA时,主板上的焊盘如何处理

楼主(2010-07-29):
大家做BGA时,主板上的焊盘是如何处理:
1.直接用吸锡线拖干净。拖平,但容易把油漆脱掉后裸露
2.用烙铁拖平,让焊点略微突起,但少数焊点容易高低不一
。
主板

网友:
两都兼之,最好还是抹平之。
不为啥,就是为了密集锡珠不会走位。、
所以啊,有的时候还是不要省事。

网友:
选择第2个,你们是不是

网友:
提高烙铁的温度用力均匀轻,拖平,就不容易把油漆脱掉后,裸露了

网友:
先加锡拖一下。再用吸锡线拖呀

网友:
先抹一层焊膏,然后用烙铁拖一下,必要的时候上点锡,(这样焊盘比较干净,焊点上也有锡为后期上桥作好准备。)然后用吸锡线再拖一下。注意力度,拖好后用手摸一下。感觉平了就行了。不要使劲来回拖这样就容易把漆弄掉,过程中最好烙铁的温度不要太高。320这样用起来挺顺手。我自己这样用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