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nove G31T LM2主析怎样做磁盘阵列

楼主(2010-07-29):
请问Lenove G31T LM2主析怎样做磁盘阵列 ,主板上有4个STAT接口·····可BIOS里找不到磁盘阵列的选项····请问是不是开机的时候有其它的热健啊?

网友:
此板支持做磁盘阵列吗?

网友:
如果CMOS里没有找到RAID选项,可以重新刷写一个BIOS来测试或者开机存在其它选项

或者咨询联想客服

网友:
G31联想的有那个选线 在硬件设备sata 默认为ahci ncq技术 改成RAID 开机按提示的快捷键就可以进入RAID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