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TVM 主板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0-07-29):
有个tcl的机器,主板是华硕P5S533-TVM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装系统后第一次可以进系统,等上半天后就进不去了,xp滚动条之后就黑屏死机了,在论坛下载bios刷后就到logo死机,后刷成p5s800的bios问题还是依旧.请高手帮忙,到底是什么地方的问题,硬盘 内存,电源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先不装显卡驱动。试看看,如果还是不行,把北桥做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加焊下南桥。。。。

网友:
你先进个安全模式试试,确定不是系统的问题
如果可以进安全模式的话就把声卡禁了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后我加了个显卡修好了,我估计应该是北桥的问题.由于客户急用也就没怎么多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