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F BIOS问题,急

楼主(2010-07-29):
两部机子型号是一样的,BIOS能不能对换的?只是PCB板号不同,对了一下主板的电路稍微有点不同而已,所用的芯片完全一样。一部机子能进系统不定时死机,USB变阻南桥坏。另一部不触发,待机3V,5V有,触发端也有3V,将另一部BIOS调到这部可以上电,没有复位,电流0。45A左右,各组电压也正常。只是两块主板PCB板号不同是不是BIOS不能通用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个BIOS问题导致不触发的。BIOS资料有问题时。待机0.007. 3V/5V有。。看图纸BIOS是参与触发的。刷了个BIOS。。待机0.01.触发跳变正常。。接屏亮机

网友:
  芯片组相同的应该是可以换的 最多是外设不同 当然 前提是显卡要相同

网友:
主要看芯片组,显卡,如果这些都相同那就可以换一下,125坏BIOS的好多 尤其是SIS 的一般全是他坏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到时钟的一根线断了。(人为切断)。多谢楼上的各位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