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31主板代码60 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0-07-30):
华擎P31主板 键盘用不了 开机键盘有闪耀
代码60  画面可以显示 提示F11  显示画面文字很少 卡在那里
键盘打值没问题  I/O换个 问题依旧! BIOS也刷过,不知道是不是刷BIOS刷得不好,问题依旧~
求高人指点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换个芯片刷试试!!!

网友:
可能死机了,查一下中断和中断请求信号。

网友:
换个USB口的键盘,到BIOS里调整一下ps口的设置试试

网友:
有没有放一下电啊,我见过键盘不灵的,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把 口边上的8脚电容拆了看下。。

网友:
我见过进XP,按一下键盘鼠标就不动了,后来CMOS放电就好了,你这个也刷回原来的BIOS试一下,不行就用USB转2个PS2的试一下,或直接用USB的键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USB键盘试试能不能用 如果不能用 那么应该是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