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A69G,诊断卡走F2,点不亮。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0-07-30):
一块昂达A69G,诊断卡走F2,点不亮。是什么原因呀,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点不亮

网友:
走F2,点不亮???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是的呀,诊断卡通电以后就显示F2,然后就不亮呀,一直这样

网友:
那就是不跑码呀,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查

网友:
你不把你测试的数据发给大家,怎么帮你判断问题。

网友:
F2是乱码,把数据测上来,不然没人能帮到你。

网友:
先查下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个款是AMD U的板,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全都正常吗/?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
还是老规矩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个一个差 要不没办法判断!

网友:
cp79865
的帖子
上假负载 测CPU 复位 PG 有没有 正常先刷BIOS 刷了不行 就加焊桥 前提是先换CPU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