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T43 不跑马 修好了

楼主(2010-07-30):
机器开机不亮,电流1.2A左右,拆机上诊断卡,复位信号是好的,4位诊断卡显示---- 不跑马。

先测 5V 3.3V 正常

触发开机后测量 内功供电                 L11   1.82V
                      CPU供电    VCCCPUCORE   0.99V
                      CPU辅助供电           L19    1.05V
                      显卡供电                 L12   1.16V
                      南桥供电                 L8     1.53V

也没有头绪,我是个新手,照着网上的T4电路分析,一路一路查,以上供电,我认为应该是正常的吧,就是显卡供电感觉好像比较低,还请论坛高手指正。

1、首先查CPU VR_PWRGD (应该是CPU电源好的意思) 开机后有3.3V电压,应该是好的

2、示波器测量南桥晶振Y6 两端有波形,不过我也不知道频率对不对,我想应该是对的吧
3、紧接着测量南桥发出的PCIRST信号,开机后测量线路上有3.3V,证明PCI信号正常(测完后才想起来,触发的时候复位灯闪一下的。。。)

4、直接测量CPURST信号,看有没有,在点位图上找到后,触发测量,CPURST信号有1.05V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修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修了,我理解应该CPURST信号有了,证明CPU已经开始工作了,为什么不跑马呢。
5、想来想去,上下假负载测量 CPU地址线和数据线,也没发现什么异常,阻值基本是一样的。
6、然后我又检查了一下南桥的LPC AD 信号 对地阻值 发现LPC_AD3 与其他3跟信号线对地阻值不一样,很大区别,另外三根 只有9K多的阻值,但是这个AD3却有 37K 而且还不稳定,用示波器打这4跟数据线,发现明显AD3这根数据线电压不稳,上下跳动的厉害,心里一喜,心想LPC不稳定肯定不能正常读取BIOS数据啦。

7、然后我就跟着这4跟数据线一直查 U15、U28、U63、U5 都是通的,没什么问题,然后我把 U15、U28、U63都补焊了一遍,测量阻值还是不对。没办法,只好焊南桥了,加了点猪油,把南桥加焊了一遍,测量4跟线对地阻值差不多了,等板子冷却后上电,管他3721 直接上诊断卡测试。一触发,还是不跑马,我晕了~~~~~
8、又用示波器打了4条LPC AD 线的波形,发现差不多,刚才阻值偏大的AD3 已经抖动的不厉害,但是还是跟其他3条有点点区别,能感觉到上下在小幅度的抖动。
9、现在我怀疑是不是BIOS坏了,然后找了一块T43料板,拆了一个BIOS芯片更换上去,没想到还是一样,死活不跑马
10、搞到这里不知道怎么修了,还发现个问题,就是我之没有加焊南桥之前上诊断卡触发的时候 复位灯是正常的,但是 IRDY灯是不亮的,但是我加焊南桥后开机IRDY这个灯跟复位灯一起闪亮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还请坛子里的高人 给我出点主意,下一步该怎么查。
11、在取下南桥重新值球 后装上试机开始跑马了,4位诊断卡就显示bb--就不动了,这下没有思路了,心不甘,就把屏幕装上试试,结果一看,屏幕亮了,显示IBM LOGO ,并且卡在了这里,能用键盘,调节屏幕亮度,就是档住了。
12、怎么想也想不通,没有跑码,怎么就亮机了呢,试了好多次 诊断卡都是bb-- 诊断卡插在其他T4机器上试了一下,结果正常跑码,排除诊断卡损坏,我就认为是 PCI 插槽可能有问题吧。
13、然后论坛上有人说是南桥坏了,所以我在基地网店订购了3块南桥,还有个mini三代的诊断卡,和一些维修配件,回来后,上mini诊断卡,竟然可以跑码,跑到4A就不动了,档LOGO,找了块料板把,键盘芯片,IO,BIOS 又换了一遍,还是 跑4A。

14、2话不说,干桥吧,基地买回来的桥是 值好球的,15分钟就换完了,等冷机后试机,结果还是一样,跑4A 档LOGO,我彻底崩溃了。
15、在无奈后,决定拆PCI 总线上的芯片,第一个就拆 了 R5C811 结果开机,还是档LOGO 但是诊断卡,可以过4A 跑到 55 又停住了。
16、在网上 搜了很久没有结果后,偶然看到一个网页有个网友说 跑55 档LOGO 可能是 USB 时钟反馈 到南桥 信号没到,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量 了一下,我*****(脏话),R288到 南桥 有13K 的阻值,飞线解决后,顺利跑马过60。。。。。。一路到头,接硬盘,已经可以顺利进入系统。

17、测试基本正常后装机,发现 无线网卡不能识别,看来我怀疑PCI 插槽损坏时正确的,想想算了,装个USB的 用吧,呵呵,R5C811 芯片也不装了,反正PCI扩展槽也没几个人用,至此,修复完毕,虽然没有完美修好,不过,起码可以满足客户需求了。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把帖子从新编辑下,

网友:
压压北桥,显卡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irdy是主设备准备好 那个闪了 可能是开始工作了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复位闪下就灭  是正常的   可能还是南桥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压压北桥,显卡看看诊断卡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换南桥吧,以前修过。

网友:
内存和CPU 有没有更换看看?

网友:
先这样吧,用风枪吹一下北桥(要掌握好火候),然后,趁热点一下,如果点亮了,你就要重做北桥了(我不建议加焊)。如果不亮再看BIOS和安全芯片(有的没有)

网友:
大哥  换个CPU吧

网友:
然后座子  也要注意 电容漏电之类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用示波器看,看CPU是不是正常寻址了,看档哪了。 查南桥  北桥  工作条件先吧

楼主:
CPURST信号都出来了,北桥应该基本正常吧,南桥晶振供电用示波器量过了,是正常的 要不不会输出这个CPURST到CPU的,晚上回去 把南桥拿下来重新值球在试试

网友:
CPU可能坏了,换个U试试吧!

楼主:
CPU 换的试过了,还是一样的,刚才把南桥拆下来重新值球后装上,开始跑马了,4位诊断卡显示 bb-- 然后就不显示了,就是诊断卡就显示bb--就不动了,电流还是1.2A 哎,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应该是南桥问题

楼主:
晕,心不甘,我插上屏试了一下,屏正常点亮了,但是诊断卡还是显示的bb--,而且卡死在IBM LOGO处不动了。开机等了半天,还在IBM LOGO 处

网友:
T43用的FBM的南桥容易坏,要直接换的!

楼主: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 诊断卡显示bb-- 屏幕点亮到IBM LOGO 的时候就停止不动了,按键盘 可以调整屏幕亮度,但是按ACCESS 键进不去BIOS 就这么一直卡在 IBM LOGO   主要手上没南桥,要不我就换的试了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换南桥ok

网友:
挡LOGO,能调节明暗度,典型的南桥信号发出但是无反馈信号,要么就是你的PCB掉点,要么就是你的南桥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