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43AX 能上电不跑码(虽能用 估计有问题)

楼主(2010-07-30):
朋友一主板 双敏UP43AX 可以上电,使用E2140,DDR2 800 1G内存测试的,诊断卡显示68--C1--77 后一直不跑,测量主板上大场管,电压有的,希技术组指点,上图
感谢 涵山  及其他基地网友 更换显卡能用了。网上说明用775的P4也可以用,实际使用也当77不跑了。我利用手里的20多片显卡进行试验,发现7600以下全部卡在77,8500芯片的必须是DDR3的才可以使用,DDR2的8500也照样卡在77,手头的A卡只有X1650,也不能用,我想不至于对显卡的要求和对CPU/内存一样的要求吧,会不会是北桥虚了?望能指点。

网友:
找个官网的BIOS刷上试试!!!

网友:
感觉跑码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重点查查内存显卡部分

网友:
77应该是,检测串口和并口

网友:
基本只要电压正常来了,  可以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P43的板子  要用双核的U  667以上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问题是显卡  要用DDR3显存的8500以上的卡,以下的卡都不能用,本来就这样么?我重新刷了新的官网BIOS也这样,这板对显卡也有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我刷了BIOS了,官网下载的,原来是U1.10的版本也是一样的卡在77 ,下载刷了U1.20的版本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