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网卡mac是保存在哪里的

楼主(2010-07-30):
一台dv6000 网卡mac为00000000000000 上不去网 问问师傅这个机子mac是保存在哪里的
Mac

网友:
网卡芯片。

网友:
楼上老大不要想当然吧 一般的mac网卡是没有的 一般是在专用的mac ic 或者是在南桥里 或者是在bios里

网友:
MAC地址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由各网卡厂家制作在MAC地址存储器内,有的将这个存储器集成在网卡芯片内。

网友:
绝对没在网卡里 换了网卡不行